[笔记本电脑]
暗影精灵二G35d

楼主(2021-03-24):
量1.05v电感,后级短路,烧鸡3v,cou发热,这样能确定cpu挂了吗?

网友:
1.05V 你用3V烧 不热都鬼了

网友A:
1.05V不要直接3.3V烧。应该慢慢加压,确认电压被拉低后不超过1.1V.否则CPU没挂都被你弄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05V不要直接3.3V烧。应该慢慢加压,确认电压被拉低后不超过1.1V.否则CPU没挂都被你弄挂了

谢谢大佬,    学习了

网友:
用3V烧!老火了

网友:
1.05v短路cpu坏的比例很大的

网友:
不坏也让你烧坏了

网友:
烧机电压不高于正常工作电压.烧什么地方都一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