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30c不触发

楼主(2021-03-24):
版号LA-G201P,插电源指示点不亮,待机有3V 5V,按开关有跳变,PCH_DPWROK始终低电平,没找到图纸,淘宝问了几家都不回的。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没有图还真麻烦 。主要是现在主板EC都只带程序

网友:
论坛有图纸啊搜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69578-1-1.html

设置了权限,淘宝买了图纸,基本确定EC挂了,找机会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不触发,ec,桥,都有可能的

网友B:
先换EC再说 新机器没图纸只能干三板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换EC再说 新机器没图纸只能干三板斧

嗯,换EC好了。基本就是EC问题,EC条件全满足就是不出复位,桥那边断开阻值正常,加上接电源指示亮都不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