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oga910笔记本用电池不一定时掉电,用电源一切正常

楼主(2021-03-24):
联想yoga910笔记本用电池不一定时掉电,用电源一切正常。
机器采用TYPC-C接口  换过充电器,换过电池,换过电源接口小板
维修检测以为是充电芯片有问题,更换了一个ISL9237故障依旧,不知道此芯片的工作原理。
怀疑是电池放电电路隔离管性能不良,直接用导线跳过放电隔离管到公共点电路,开机测试依然会掉电  进系统几分钟就掉电了 请问有高手维修过此类故障吗?欢迎大家讨论

网友:
隔离管、不建议直接直连的、怀疑就直接换一个试试!

网友A:
是不是电池老花的原因,新的电池会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电池老花的原因,新的电池会吗

换过电池了  现在还在修理  继续研究中

网友:
电压不够引起的

网友B:
先刷个纯净me的BIOS

网友:
感觉现在新款的bios好容易出问题,五花八门的

网友:
这个电阻是好的 测量过了  0欧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刷个纯净me的BIOS

用充电器+电池一切正常  用电池会掉电  不知道会不会跟BIOS有关系 。我先找下BIOS尝试下

网友:
电池的隔离 不要直接拉过去 测下控制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会不会跟BIOS有关系 。

网友:
这台电脑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出来什么问题  供电芯片每个角位的电阻都测量了一边无异常,就是那个PSYS监测CPU功率的脚位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,如果是功率引起的 那我估计CPU问题概比较大。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这个角是不是CPU功率监测角

网友:
估计不好查 。有些BIOS会引起 。有些电压偏低会引起 。估计有点麻烦 。多花点时间可能会弄好

网友:
感谢分享,新人受用不尽

网友(2021-05-08):
先换新电池试一下呢

网友:
对先换一下电池看看

网友:
还这么多人说换电池,拜托好好看帖子吧,人家换过电池了。可以把电池隔离管换了试试,会不会它引起电流不够造成的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