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小白,求助,请问这个映众660 ti 2g的显存,是哪个坏了

楼主(2021-03-24):
具体如图

网友A:
测试软件报错A0,就是从金手指往右边数第二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试软件报错A0,就是从金手指往右边数第二颗

这个卡,非对称的,不是你说的那个

网友B:
拆了一个再跑测试就知道了!!!!

网友C:
很坑的显卡,非标啊,很难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拆了一个再跑测试就知道了!!!!

是啊,已经拆了,第一个就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很坑的显卡,非标啊,很难

是啊,非常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是啊,已经拆了,第一个就是

能分享下非标的显存排列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能分享下非标的显存排列吗

正面第一个ao 背面第一个a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