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-80 上电0.4重启维修

楼主(2021-03-24):
如题 ,开机掉电 检测发现右侧黄色USB接口坏了 换了发现供电端对地短路 。没找图纸 ,,因为刚好有块料板 ,跑线发现5v转换芯片有问题,直接从料板拆下换了不短路 。但是上电故障一样,测量内存供电只有0.5v 。然后直接料板拆过去 ,换上开机正常。没什么技术含量 。有料板维修就是方便 哈哈

网友:
广达lv6神板?。

网友:
有料板底气足

网友:
这个板问题居多,,cpu坏的也特多,,

网友:
以前也修到过

网友:
有配件就是好

网友:
这算是通病吗。

网友:
这也算是秒杀。。。。加精

网友:
恭喜楼主   一般都是CPU挂了

网友:
料板换的哪个元件没有说

网友:
对的,到底是哪个芯片啊换了

网友:
怎么USB供电的烧了,还烧内存的,内存供电芯片是5V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