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L5900U启动蓝屏

楼主(2021-03-24):
前几天接到一台华硕FL5900U笔记本,同行机,反应系统装不上,克隆版和安装版都不行。会蓝屏。拿到手测试大部分时间能进PE,偶尔在进PE时会蓝屏,看代码内存问题,这机器是板载4代4G,I7的U。当进入PE后ghost win10正常,重启后安装过程又蓝屏。根据论坛大神经验屏蔽板载内存,是通过清BIOS内的SPD实现的。屏蔽是成功了(我是根据不插外置内存点不亮,插上一根内存就点亮,并且进PE能认出我插上的这根内存品牌和容量),可是故障依旧存在!请问是不是还要拆掉板载颗粒?

网友A:
你PE下,看一下内存大小,就知道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PE下,看一下内存大小,就知道了,,

4G能认到,另外怎么看请大师指教!

网友:
不定时蓝屏,最难搞,我也碰到过,没搞定,有可能是cpu挂了,我猜的,没有真凭实据

网友:
CPU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集显问题,我遇到过

网友B:
cpu坏了就会出不同的蓝屏代码de

网友C:
不定时蓝屏  难搞,台式机还好换配件

网友D:
这个不好搞了,用示波器测看供电正常没有,特别是cpu的。都正常了可能是cpu挂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坏了就会出不同的蓝屏代码de

蓝屏代码好像都是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坏了就会出不同的蓝屏代码de

西皮油的问题那要凉凉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不好搞了,用示波器测看供电正常没有,特别是cpu的。都正常了可能是cpu挂了。

供电不正常也会?我测了电压正常,不然不会亮机,当然,供电质量问题也有可能。

网友:
可以改动电阻屏蔽板载内存,不行的话估计就是CPU 坏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蓝屏,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定时蓝屏  难搞,台式机还好换配件

真是头痛啊,

网友:
屏蔽了也是一样,不过板子上的颗粒没有拆掉,只是BIOS清了SPD

网友:
屏蔽后已经认不到板载内存了,应该就不需要拆掉了吧

网友:
是不是CPU的问题

网友:
CPU的可能性大

网友F:
几代的U.如果10代以上,要打硬盘补丁

网友G:
内存如果成功屏蔽了。 把外投去掉。如果还蓝。像这种不稳定cpu挂的可能性很大啊。
报个价。干CPU 。

网友:
照这样看,跟显卡一般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几代的U.如果10代以上,要打硬盘补丁

7代,i7-7500u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内存如果成功屏蔽了。 把外投去掉。如果还蓝。像这种不稳定cpu挂的可能性很大啊。
报个价。干CPU 。

屏蔽了板载内存后还需要拆掉板载内存颗粒吗?我没拆颗粒,怕修不好无法还原故障退机

网友H:
这个机器就是CPU问题 不是内存问题  遇到过几次了

网友I:
快退货吧,低压U蓝屏必坏U,除非你内存进过水屏蔽试试手气

网友:
CPU坏了,换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机器就是CPU问题 不是内存问题  遇到过几次了

凉凉了,看代码搞内存搞了几天,白搭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快退货吧,低压U蓝屏必坏U,除非你内存进过水屏蔽试试手气

退机保平安。谢谢

网友:
退机退机,保平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供电不正常也会?我测了电压正常,不然不会亮机,当然,供电质量问题也有可能。

这个有一些用表量是测不出来的,要用示波器抓波才行。别说用表测有电压就正常的。还有多相供电的cpu要是有一相供电不正常你用表也测也不好测出来吧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板载内存引起的问题

网友:
报内存也不一定是内存问题的,CPU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该机已退机,退机保平安。

网友:
Cpu故障导致蓝屏

网友:
cpu的问题,之前修到过一个戴尔的还是鸿基的,也是装系统就蓝屏,内存硬盘都排除了,然后修不好就换了板子,然后问题依旧,最后找了个u换上去就好了,不是板载u

网友:
这种故障就是U问题,插安装版u都会蓝屏,昨天碰到一台,直接判u坏

网友:
CPU问题可能性极大

网友:
CPU内存  ,,独显也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