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240不开机

楼主(2021-03-24):
联想X240通电不开机,拆机主板通电测待机电压3V,5V有,但是几秒就掉了,后测试发现CPU供电对地电阻为0.97欧左右,拆掉CPU供电电感L1,通电后,电流0.04A左右,测各路电压都正常,CPU供电0.56V左右,测CPUCORE_ON为3.3V,CPUCORE_PWRGD为0V,求高手指点CPUCORE_PWRGD满足条件?难道是U桥坏了?

网友:
烧鸡烧一下看看

网友:
是什么CPU,0.97欧对于有些CPU来说是短路了

网友:
可能是的

网友:
开机通电瞬间电流大吗?

网友:
CPU是4代的,开机瞬间在400多MA,然后等待10秒左右,待机电压都掉为0了,不接CPU供电电感,各路电压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主板不值钱买个新的吧。

网友:
4代板载CPU没有这么低阻值的,CPU应该是坏了

网友:
阻抗太小了,估计是CPU牺牲啦……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坏的多

网友:
可以分享一份这个机器的图纸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