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D993P单用电池正常使用

楼主(2021-03-24):
LA-D993P  单用电池正常使用,单用适配器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,电池适配器一起用也是几秒掉电,哪位大神给点思路

网友A:
保护隔离电路,这个好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护隔离电路,这个好查的

保护隔离管25v开启两个正常,acdet acok正常,到ec正常

网友:
检测针,BIOS,

网友:
冲电电路是不

网友:
保护隔离问题概率大

网友:
看看是不滤波不良、看看3-5v

网友:
重点看滤波、示波器打一下

网友:
四楼说的也有可能

网友:
保护隔离 搞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