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TX950

楼主(2021-03-24):
    今天小修一块七彩虹gtx950,测量无短路后上电,发现无供电,电源管理芯片up1642p供电正常,查开启0v,直接从后面三极管拉了3.3过来,上电电压被拉低, 没短路啊,那可能是分压电阻分压了,量了开启脚连一个电阻,量了下0欧,不管直接拆掉,3.3连进开启这一端,上电3.3出来了,所有供电也正常,装机亮机! 维修结束!

网友A:
直接拆了三极管不行吗?我一般是把三极管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拆了三极管不行吗?我一般是把三极管拆了

不是这个三极管开启,没电路图啊,所以随便找个3.3上拉就行

网友:
显卡 修的少,不会搞

网友:
牛逼牛逼,谢谢经验的分享

网友B:
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开启,不是应该没有电压吗,为什么电压正常,开启电压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开启,不是应该没有电压吗,为什么电压正常,开启电压没有

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正常,无开启

网友:
感谢分享,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C:
我遇到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没有12v的 5v和开启3.3v都有 就是没有12v 还没搞好 up6218am 哪位老师指导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遇到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没有12v的 5v和开启3.3v都有 就是没有12v 还没搞好  up6218am 哪位老师指导下

随便加个3.3v啊

网友:
12v经过9.1k电阻到电源管理芯片是3.3v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