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多核400W 主动PFC 啸叫声丝丝电流声怎么解决 求指 ...
航嘉多核400W 主动PFC 啸叫声丝丝电流声怎么解决 求指点

楼主(2021-03-24):
最近找了坏电源来练手 是炸管的电源 坏件全部换过 现在输出电压也都正常了 待机时300V很安静 绿线短接才会出现 有丝丝的那种电流声 查资料也有人说是高频声或者啸叫 仔细一直听 声音应该就是PFC电感附近传出来的 我想知道这个到底是电源通病 还是哪里的毛病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指点下 谢谢了
通病

网友:
确定次级输出有没有元件短路

网友:
工作频率低了,,,

网友:
PFC电路工作时电压应达到370伏以上,

网友:
看了下 应该是换的稳压管错了 电压不够造成的 现在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