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85ICAFE4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1-03-25):
自用的华擎B85ICAFE4主板,清灰后不触发。

查:3.3VSB电压有,电池电压正常(IO引脚处测量也正常),NCT6776DIO第61 60脚连开机针有正常跳变,64脚有3.3VSLPS3电压,但是63脚连绿线的PSON一直4.87V高电平。

参考坛子里几位修过华擎华硕用6776DIO芯片的贴子,得知触发还需要一些条件,比如要安装CPU,RSM**信号高电平,DWROK信号高电平。相关信号都查了正常,CPU也安装了,依然不触发,一度怀疑6776D这货坏了。

   由于IO引脚太密,又是晚上看不太清,装了CPU就一直认为IO的102脚应该没问题,结果最后问题就出在102CPU检测脚上,测该脚电位在2.99V~2.60~波动。

   他妹的,再查102脚连到IO上方两个电阻处,其中一个电阻上拉到3.3V,另一个0R电阻一端连102脚另一端通到CPU座子里了,笔表一碰那个连CPU的0R电阻刷刷自动跑码了(已按过开关键),断电再上电,一切正常,再碰碰电阻,又不跑码了。笔测电阻阻值不稳定。0~几百欧来回飘。

  仔细看这电阻,出厂贴片时就有点侧歪(不是立碑),就是侧向起来了一点点,估计在日常使用拆装中,手拿板或清灰时其它东西碰压到它,导致有点脱焊还是端子镀层松脱,总之不管它换之修复!

   这板当年买的是二手,印象中出现过一次不触发后来拨插了下显卡什么的就好了,估计也是这个电阻引发的。

   该电阻位置如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