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昨天不知道搞了什么之后,强制重

楼主(2021-03-25):
在昨天不知道搞了什么之后,强制重启后主板显卡网卡声音同时出现问题,这驱动也安装不了,求大佬帮忙

网友:
如果你不会可以百度上查下,如果百度上查不到或者按百度教程弄不好。
去个电脑维修店,30-50就可以搞定的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,我遇到过好像是系统出问题了

网友:
重装系统,再去联想官网下载对应机型驱动吧,软件故障排除了就是硬件故障了,就需要检修主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