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机械硬盘]
希捷 sshd 1tb 混合硬盘马达不转 求助

楼主(2021-03-25):
大家好,
维修一个硬盘sshd 硬盘 希捷1tb 问题是街上电脑电脑会叮咚响,但是马达不转,购买同样型号硬盘更换pcb马达正常运转,然后把要恢复的bios芯片更换到这个好的硬盘上,安装好后还是马达不转,更换了红圈这个芯片问题依旧。
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pc3000和MRT有个菜单能屏蔽SSD

网友:
电路板上SSD坏了 单单换主板 换芯片 都不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PC3000,一键OK

网友A(2021-07-27):
我发到深圳那边去修还没修好,说是磁头不好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发到深圳那边去修还没修好,说是磁头不好配

深圳发给谁了???

网友:
帮忙顶一下帮忙顶一下帮忙顶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深圳发给谁了???

朋友送过去的,我去过一次就在新亚洲附近的一个楼上,你有推荐的吗?
谢谢

网友(2021-10-09):
MRT能处理这种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