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维修,

楼主(2021-03-25):
730显卡风扇全速运作不显示,拔出来重新插下可以正常使用,下次开机还是一样,每次要重新插下才可以正常使用,求师傅们指教。

网友A:
确保你已经换过电源试过,那就得排除接口接触不良问题,接下来的就考虑供电问题和虚焊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保你已经换过电源试过,那就得排除接口接触不良问题,接下来的就考虑供电问题和虚焊问题。

应该不是接口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