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EliteBook 8470p暗显维修

楼主(2021-03-25):
原始故障暗显,拆屏是‘奇美’屏40针脚这款屏质量还是可以的要比‘友达’的做工扎实。换新屏依旧,测量屏供电19V和3.3V都有,怀疑亮度控制。客户要的急,没时间找屏线测试,折中处理5脚和6脚直连,让屏常亮,不能亮度调节。完美亮机

网友A:
那休眠时,是不是背光也亮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休眠时,是不是背光也亮了,,

没有休眠,这个是折中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