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瞬间黑屏马上就亮

楼主(2021-03-25):
请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,长城mt19xx原机驱动板rtd2120+rtd2025的开机接入信号屏幕图像正常,但是图像中间有字符显示,不只是哪国的字符语言,始终不消失,所有按键只有开关机键管用,按键已换新,怀疑是用户存储器数据问题,但是没有外挂24存储器,也找不到合适的数据刷写,于是就更换了驱动板,但是更换乐华93a驱动板后出现屏幕忽然黑屏,马上就又正常了。指示灯始终是绿色。这个故障反复出现。用原机的驱动板就是初始问题图像中间始终有osd字符永不消失,也不出现更换驱动板后的闪屏现象。连续更换2块乐华93a驱动板和万能跳线免刷机MT6820-B驱动板都出现闪屏故障。郁闷死了,更换驱动板后各电压1.8v 3.3v  5v都正常,bl/on  0-4.5v跳变(故障时电压跳变屏幕黑屏马上亮起),屏供电0-5v(故障时电压跳变屏幕黑屏马上亮起)。    某宝真*脏话*坑人,联系卖家没人回应。这些板子年前备的货。现在卖家不理。请各位老师给指导一下,哪怕有原机的数据给一份也可,谢谢啦。

网友:
感觉像电源板供电不稳定引起的。可以利用可调电源单独给高压板供电让灯管一直常灯来看一下,是不是屏供电还是会突然断电又开启。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一下各组供电是不是滤波不行了

网友:
这种显示器还有什么维修价值   直接报废

网友A:
显示器具体型号,或者驱动板板号,给你找下程序

网友:
这种显示器还有什么维修价值

网友:
程序是不是不对

网友:
原来的可以刷个程序试试

后来的换板后的问题,可能是供电问题

网友:
断开ON,再测呢?

网友:
谢谢各位老师,机器没问题了。原机的板子因为找不到程序所以报废掉,后换的板子也没问题,电源板也没问题,原因是我用网络机顶盒试机HDMI转VGA接头,应该是信号问题,我把显示器接到主机上试机故障没有再次出现。接到机顶盒上故障依旧。但是我把其他的显示器接到机顶盒上没出现过上述现象。困扰了我好多天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器具体型号,或者驱动板板号,给你找下程序

谢谢,应该不是板子问题了,是试机信号问题,接到电脑主机上故障消失,在接到机顶盒又出现。确定信号问题了

网友:
不错不错,好多维修的人看到白屏就放弃维修了

网友(2021-05-31):
这种情况,直接代换法来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