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s12插适配器不开机

楼主(2021-03-25):
电池和适配器同时都插的话不开机,单独电池可以开机,单独适配器可以开机。电池开机后在插适配器可以充电,升级BIOS了还是不行。求助各位

网友:
检查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与EC通信部分电路

网友:
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