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一台苹果 MINI不开机短路故障 820-3238-A

楼主(2021-03-25):
原机故障为插电按开关无反应。拆开主板静态打阻值图如下:

【机器型号】820-3238-A
【故障现象】不开机【检测结果】这机器无图纸,打各个电感阻值,发现2处不正常。烧机烧到5V短路。故障点是5V滤波电容,拆掉更换后阻值不为0了,同时另一处阻值恢复为非0欧姆。现将板子的正反面阻值修前和修 后的阻值图列出来供大家参考。机器我自己的外接屏不支持,拿到同行朋友点机能进系统,测试正常。忘记拍相片了。

图片清楚度不高。原图可以下载:

网友A:
三代Cpu 都没见过这么长条的核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代Cpu 都没见过这么长条的核心

这次见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