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有两个1117

楼主(2021-03-25):
各位大佬好,小弟小白一个,初学者,今天有个名人堂的960-4G的卡,发现上面有两个BM1117,靠近接口端的输出是5v的,可是供电这边的这个1117输出确实8v的,现在这卡是不认卡,请问和这个有关系么?这卡供电都是正常的,对地阻止也ok

网友:
显卡八伏供电值得重实。

网友:
这种显卡  很少见  8V明显不对

网友:
查2只1117芯片各自的型号呢?
8V的电压估计是边上的大电容失效了。

网友:
供电不正常

网友:
8V是不对的,,,,

网友:
8V正不正常需要看具体电路,1117本来就是输出可调。感觉哪里有问题就干哪里别怕

网友:
没弄明白吧,中间那个脚才是输出的,你不要量最右边了

网友:
前几天修一块板子,上面三个1117,坏了两个,本来输出5v,最后输出9v,烧坏所有mos驱动芯片,最后测量核心也挂了!

网友:
8V的是给驱动芯片供电的

网友A:
我有一个七彩虹560ti,也是两个1117,一个输出5v,一个是8.6v,故障是供电的mos管坏了一组,拆了后能点亮了,但这个1117输出8v是真不明白,在此求教一下,这个1117是不是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七彩虹560ti,也是两个1117,一个输出5v,一个是8.6v,故障是供电的mos管坏了一组,拆了后能点亮了,但这个1117输出8v是真不明白,在此求教一下,这个1117是不是坏了?

这个正常的,就是8.多的电压

网友(2021-04-25):
对,我拆了对换了试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