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苹果A2159 19年款的一点没什么用的经验

楼主(2021-03-25):
1壳子螺丝拆除后需要往下拉,才能拿掉,D壳无排线。

2必须接电池才能触发,多次测试,确定此机必须接电池,否则不触发(我使用的是转接头,没有用原装电源测试)

3拆掉电池重新装上后会不触发,需接适配器,接上适配器会自动触发,关掉再开就正常。

4此机触摸板与主板直接连接,没有与键盘相连,他们之间互相独立,但主板上键盘和触摸板有直接连通。J6700第7--14脚均与J6701直连。
更正:接电池才能触发应该是我的转接头问题,刚刚遇到一个小米的,修好后用转接头 充四秒掉一下,换原装正常,看来要改个适配器了

网友:
现在的苹果不会修了  只会T L接头的那种  我这是被淘汰了..........

网友:
后壳左右两边中间位置有卡扣  虽然排线是分开的,不接触摸的话键盘是否能用?

网友A:
原装电源可以开机,转接出来的也可以开机。

网友:
苹果有些机器很好修德   有一部分机器设计也很反人类  不好拆装

网友:
这新款难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装电源可以开机,转接出来的也可以开机。

可能是个例,我知道好几款就是有的需要电池有的不需要,还见过一个刷了BIOS后就不需要接电池开机的,怪的很

网友B:
不对吧,这个机器没有电池是能自动加电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对吧,这个机器没有电池是能自动加电的。

至少我手上这台,不接电池不仅不能自动加电,按开关也不触发

网友C:
你的转接头功率太低了 估计是60W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转接头功率太低了 估计是60W的

有可能,65w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转接头功率太低了 估计是60W的

但是用电池开机后能充电

网友:
你的转接头功率是45W的

网友:
这电脑第一次拆d壳时,不小心手划到c和d壳结合那里,还把手给划破流血了

网友:
同款转接头,还是找线改可能好些

网友D:
新款维修成本高风险大,如果不是通病的话,我都不太敢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新款维修成本高风险大,如果不是通病的话,我都不太敢接

开不了机的咋修都不要紧的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个a1534还是a1536的,12寸小本,开机显示文件夹(没找到硬盘),问客户说,有时候可以用,有时候开机就这样,给客户报价800大洋维修,客户不同意拿走了,不知道是硬盘还是cpu,pe下面看不到硬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开不了机的咋修都不要紧的

这个能开机,键盘触摸板不能用,我都不敢动键盘大小写灯不亮,量了一下四周 12V 5V 3V都有,先收起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能开机,键盘触摸板不能用,我都不敢动键盘大小写灯不亮,量了一下四周 12V 5V 3V都有,先收起来了

哈哈哈 坐等楼主修好发精华帖呀

网友:
同款的转接器,45元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