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00暗屏故障

楼主(2021-03-25):
Z400,能开机,能进系统,但亮度非常低,仅可以看到有图像,进系统后节无效。1.外接屏测试 。正常亮度。
2.更换内屏测试。故障依旧。以此排除屏的问题。
3.测试主板上的屏接口电压。见下图:  1#,2# +ledvdd 19v.

7# DISoff# 3.3v.
8# INVT_PWM 0V.
29# +3VS 3.3V.
30#,31# Lcdvdd_conn 3.3v.
40# +3vs_coms 3.3v
如上所见除了8#,余者皆正常。
8#由r430 r431引来,一来自南桥PCH_PWM,一来自EC EC_INVT_PWM.
测试两个电阻两端电压。R430 pch_pwm有3.3v电压,但此电阻为空。
r431 EC_INVT_PWM. 0V,追溯到源头EC 25#,也是0v.测此电阻两端阻值未见拉低。放弃对此信号异常原因的追寻。将电阻移至r430由南桥提供信号。

通电测试亮机,屏幕亮度正常了。
这种暗屏的故障问题也不复杂,但少见,此案例奉上以供参考。写贴不易,求评分鼓励。

网友:
可以的,设计时考虑过用PCH控制,移动电阻即可

网友A:
问题还是没有找到,只是避开问题而已,EC为什么没有EC_INVT_PWM,是EC损坏还是其他问题导致的??可能是LID_SW#导致的

网友:
其实这种暗屏应该很好修  楼主弄复杂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有问题,会造成亮度很低。

网友:
算是曲线救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还是没有找到,只是避开问题而已,EC为什么没有EC_INVT_PWM,是EC损坏还是其他问题导致的??可能是LID ...

一般都是直接拉一个3.3V 过去  能用就行

网友:
厂家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所以留个备用信号线给你

网友:
我遇到8脚没电的,直接78短接,稳得一批

网友:
如果是亮度低。一般是BiOS问题

网友:
遇到是换ec好的

网友:
很好,非常感谢!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这个EC带程序的吧,遇到背光调节信号问题的我是直接飞线搞定

网友B:
你改完就调节不了了吧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再发为你点赞

网友:
电阻  个是精修啊  厉害

网友:
没有开启,没短路拉屏供电都行

网友C:
碰到故障先查论坛,然后再修比较快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60986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还是没有找到,只是避开问题而已,EC为什么没有EC_INVT_PWM,是EC损坏还是其他问题导致的??可能是LID_SW#导致的

也可能是ec那路有问题,楼主这么做完全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改完就调节不了了吧

试过了,能调节亮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碰到故障先查论坛,然后再修比较快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60986-1-1.html

嗯,报歉,问题比较简单所以没查过,不知道有同样的案例已发布,只是修完了觉得故障不常见才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