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A1466进液 暗屏改升压板大图

楼主(2021-03-25):
进液有一段时间了,芯片,线路发霉严重,修复难度太大,直接改升压板了,几年前改过一台,用着一直没问题,,,供大家参考~!

网友:
要把U7701升压芯片拆除....

网友:
只是不能调节亮度,没找到主板上亮度调节信号是哪个,就直接与开启3.3相连,现在开机一直是最亮状态~!

网友:
高手都玩出花了,厉害了.

网友:
这个是亮度调节

网友A:
亮度调节来自CPU 楼主不来个亮机图吗

网友:
凶的很哦

网友B:
主供电 并一路了啊!

网友:
高手 就是流弊

网友:
就是有点不好看

网友:
不错  楼主心灵手巧 学习了

网友:
放得进去吗

网友C:
请教下,这个改好了,能不能调节亮度?

网友:
线看的头都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供电 并一路了啊!

反馈并一路

网友D:
这个班是苹果专用?

网友:
板子割的真漂亮

网友E:
用的什么升压板子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用的什么升压板子?

应该就是笔记本显示屏上的升压部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应该就是笔记本显示屏上的升压部分

背光灯管部分

网友G:
连接到哪里?
多发1 张照片可以吗?

网友:
牛皮 体积缩小就好了

网友:
手里也有台,等到芯片换了不行再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用的什么升压板子?

是的,,直接从破屏笔记本屏上剪下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连接到哪里?
多发1 张照片可以吗?

已经交还客户了,,升压板满足供电,开启,亮度,接地,,,背光LED+,,6条LED-反馈连在一起就行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亮度调节来自CPU 楼主不来个亮机图吗

已经交付客户使用的,,,亮度调节直接跟开启连3.3V了,,调不了亮度,一直就亮状态..

网友:
下次有碰到的可以试试.

网友:
完全没问题....板很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下,这个改好了,能不能调节亮度?

调了没用,,一直最亮状态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班是苹果专用?

破屏笔记本上剪下来的~!

网友:
这样改厉害,学习了

网友H:
功率应该会不够的吧?现在有什么异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功率应该会不够的吧?现在有什么异常吗

怎么可能不够,,,没有任何问题,,,前几年也改过一台,,没出过问题.

网友:
就是有点难看

网友(2021-11-15):
还没改过,有详细步骤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是笔记本屏拆下来的吗?输出怎么接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