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570花屏死机

楼主(2021-03-25):
开机进系统花屏,进系统后死机,然后核心无供电了,是核心坏吗,球大佬指点一下

网友A:
可能是核心缺相供电,pwm芯片保护了,发来我看看VX 18096537711

网友:
已经搞定了

网友:
搞了显存?

网友:
加焊了一下核心

网友:
开机进系统花屏死机,无核心供电,然后加焊核心。记住了

网友:
加焊核心就能搞定,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核心缺相供电,pwm芯片保护了,发来我看看VX 18096537711

供电最好要用示波器查查

网友:
这种大部分是核心。第一嫌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