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用电池有公共点11v,但不出3V线性。enldo3v多

楼主(2021-03-25):
原机不充电,换了料板上的芯片后能充电,但没线性电压。电池换过了。会不会是充电芯片的输出电流小了?这个芯片好贵的,良品率又低

网友A:
隔离管换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隔离管换一下

没有电池隔离管

网友:
换,这玩意容易坏

网友:
感谢分享,新人受用不尽

网友:
之前的思路错了。这里EC供电来自3V电感,3V由5V开启,5v又由EC发出高电平的BATT_VA_OFF#控制。但EC供电都没有,怎么发出高电平呢?没办法只有把Q36拆掉。

nfsv1511 版本未知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