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天W65J0,冷机内屏不显屏也无供电,外接正常。

楼主(2021-03-25):
键盘大小写切换正常,重启后立即正常。有老司机指导下嘛,谢谢。

网友A:
lid信号看一下 应该是没唤醒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id信号看一下 应该是没唤醒

谢谢回复,赶紧去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id信号看一下 应该是没唤醒

如果是休眠问题的话,那首次开机那外接应该也不显示的吧?

网友:
可能桥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id信号看一下 应该是没唤醒

找到电路图看一下,这是个与门,是跟休眠信号有关的,谢谢兄弟,但是这机器必须冷机半天以上才会出现故障。明天再试一下。

网友:
经过故障复现时,看了下是U24,BLON信号没有输入到U24的2脚,BLON来自于南桥,那是不是PCH的问题呢?

网友:
冷机状态下测量相应的信号 缺哪个信号就干哪个

网友:
不显示的时候查查供电

网友B:
主要的供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屏上有没有没有电压,屏有没有换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要的供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屏上有没有没有电压,屏有没有换过

屏和屏线都换过了,就是BLON信号没有导致的,冷开机几个小时才会这样,三键重启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C:
真的是头疼,想的是虚焊的话,应该重启不会好的,关键从重启为什么会好来仔细查找,所以我估计是个电容导致的,电容变大了,导致该来的信号没有来,但是开机充电后,这个信号就正常了,所以你重启也就有信号了。但是要找到这个信号还真是难。以上完全是猜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真的是头疼,想的是虚焊的话,应该重启不会好的,关键从重启为什么会好来仔细查找,所以我估计是个电容导致 ...

是的。主要还是新手。维修经验是逐步积累的。相互学习。我查了下电路图,这个BLON信号应该是直接来自于南桥的。虚焊可以排除。那么来自南桥的BLON信号是受什么控制呢?目前已经排除了休眠电路。再者虽然冷开机不显,但外接确是显示的,而且键盘按键都没问题,因此我猜应该还是电路问题。不排除显卡PCH和CPU。另外这台是eDP输出,4代CPU,eDP输出应该是CPU直接输出给屏的。冷开机复现故障至少要4小时以上,很费时间。
还望大神指点。谢谢。

网友C:
仔细查看了一下电路,如果你的机器是edp输出则要重点查下面这块电路,开启背光供电的关键是EDP_HPD,P_DDC_DATA_R,P_DDC_CLK_R

只能一样一样的排查了,不修也可以的啊,反正也能用,哈哈偷个懒!

网友C:
但是这个图上显示的是这些都没装,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这个版本的,然后c309如果出问题的话,很可能出现你说的第一次开机没有EDP_HPD,而第二次开机就可以顺利开启的情况。

网友D:
先查查屏上面的条件满足没有撒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仔细查看了一下电路,如果你的机器是edp输出则要重点查下面这块电路,开启背光供电的关键是EDP_HPD,P_DDC_ ...

谢谢兄弟,我慢慢去分析,主板上有C309和R76和R80,D28空。两个电阻阻值正常。C309拆下用小电桥测试了下Q值和D值都很正常,然后刚再装回去。第一次开机就亮机了(今天第一次试机),EDP_HDP电压3.1v,感觉低了点但应该还是正常的。明天我再观察下,至少跟这一路肯定有关系的,谢谢你,向你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查查屏上面的条件满足没有撒

感谢回复,新手学习电路中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但是这个图上显示的是这些都没装,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这个版本的,然后c309如果出问题的话,很可能出现你 ...

昨天吹下309再装回,今天冷机测试2次,均能一次成功亮机。谢谢指导,估计是C309故障所致,请教C309这里的具体工作原理,谢谢。

网友F:
感觉EDP的都是很多及怪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感觉EDP的都是很多及怪故障

感谢回复,向你学习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昨天吹下309再装回,今天冷机测试2次,均能一次成功亮机。谢谢指导,估计是C309故障所致,请教C309这里的 ...

电容的一个作用是让接受收端不收到瞬间高压的冲击,如果和电阻连在一起使用的话,则起到延时的作用,电容越大,则延时的效果越明显,当然电阻变大也会导致延时变长,这可能可以解释你为什么吹下,再焊上变正常的原因。你修机这么认真,装备齐全,一定会进步很快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电容的一个作用是让接受收端不收到瞬间高压的冲击,如果和电阻连在一起使用的话,则起到延时的作用,电容 ...

感谢你指导。前几天同故障返修了,这次把电容直接给换了。测试了3天反复开关机未复现故障,再观察几天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感谢你指导。前几天同故障返修了,这次把电容直接给换了。测试了3天反复开关机未复现故障,再观察几天。

可以拆掉,不要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拆掉,不要电容

再次学习了,那我在想这个电容起到哪几个作用呢?

网友:
讲到的作用都有

网友:
桥的问题

网友:
桥或U了,不好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