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天跟ASUS 干 上了。今天修的三台电脑。全是ASUS主板

楼主(2021-03-25):
修的没啥技术含量。
第一块B85-PLUS 故障:一开机就进卡LOGO ,以为是硬盘故障,去掉硬盘,也是一样,下个BIOS刷上修复。

第二块B85M-F PLUS R1.01 故障:送过来时里面有烧焦味,换个电源测试,触发掉电,能再次触发。看样是那个供电,没有出来,不上CPU,开机不掉电,先从内存供电开始检测,发现供电只有0.27V,芯片用的RT8125D,先测5脚 没有供电对地阻值0,拆掉RT8125D测量阻值600多,小毛病找了8125D换上,还是一样的故障。奇了怪了,去掉CPU ,开机测试1.5V已经出来了。

接着测内存的VTT-DDR 发现也只有0.27V 芯片用的是UP0109P .供电脚是5脚,对地阻值也为0。这个芯片难道也坏了?拆下对地阻值正常。

在旧板上找了个UP0109P 换上,开机测试还是掉电,故障依旧。操真是见 鬼了。还有哪里有毛病。RT8125D和UP0109P都坏的是5V 供电,联想一开始闻到的烧焦味。还是先测一下与5V相连的芯片的阻值再说吧。看一下这个5V 看看都去了什么地方

黄色是与5V 相连的。一个去内存还有就是VTT-DDR ,CPU供电和USB
测CPU 和USB的阻值,

还修个毛呀,都坏了。直接跟客户打电话说明情况,让他换板。最悲催的来了,客户也同意换板了价格也说好了。一上机还是不显示,一测你妈除了CPU 是好的,
内存硬盘都坏了。都没法跟客户说了。还是硬着头皮给客户打了电话。最后换一台二电脑走了。哎,都是杂牌电源惹胡货。
第三块是ASUS H61
故障:不过内存报警,直接跟客户说换块二手主板。坏板给我再+150元。
如果是经常打交道的客户,都 是先修,修不好再换主板,但是对于这种散户来说直接换。但是坏板必须给我。一般都 是等客户走了再修。然后留着下次再卖,这样能多挣点。
内存测供电正常.SPD OV 直接从3.3V 拉了一根线过去故障解决。

原来 是有坏主板都是先修,修好了也挣不多少钱,50元最多80元,干时间长了,以挣钱为目的。进一些H61 H81 B85 110的二手主板,先以换为主,然后换下来的主板再修。然后修好的话起来留着卖。修不好的再卖给收旧件的。

网友:
到哪去买这些主板

网友:
这个思路很不错

网友:
看你这手就知道是老司机了

网友:
一直都是这么搞的,对客户都是什么坏换什么的。换下来的自己有空就修出来当备货。
哎,现在生意不好做啊。用电脑的越来越少了

网友:
这种坏板只有闲鱼才有

网友:
投资基金最重要的是要长期持有,“爆款”代表一些基金经理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表现突出,而短周期的投资会受到市场风格和市场短期波动的影响,如果用短期思维去买入这些产品恐怕不合适,“长跑”再厉害的基金经理在短期可能也会有“休息”的时候。

网友(点评):
这是炒股的大师啊

网友:
这才是挣钱的维修师傅!

网友:
还行,没把U整坏,这1150的四核可不便宜

网友A:
第二个华硕B85   你还不上CPU开机不掉电?可以触发?  不上CPU根本不触发

网友(点评):
你可以看一下第一张,第二张图片那都是没上CPU 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华硕B85   你还不上CPU开机不掉电?可以触发?  不上CPU根本不触发

仔细看一下第一张图片。你看一下那个CPU 座。好好看一下,你没有见过就不一定代表没有。万事没绝对。发一个这样的贴子,我至于瞎说不。

网友:
您这想法是好的!

网友:
再接再厉,挣钱就好

网友:
撸主都是做生意的高手

网友:
现在维修不好做啊!用电脑的实在太少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