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W408L不定时掉电,一个小东西害我误杀了显卡

楼主(2021-03-25):
    如题ASUS W408L  板号X450LD
    机器到手客户描述是不定时断电,有时候一天也不断,有时候一天断好几次。然后我没有拆机我用我自己的电源试,进桌面放电影半天过去了,还真不掉电。进系统认真看了所有的驱动都正常,就装个鲁大师测温度也很正常,测量让他跑分也很正常。然后不理他一直放着电影一天过去了,还真不见有掉电问题。第二天开机也很正常。不过我今天什么也不运行就这么放着,过了半个小时还真掉电了,掉电了我再开也能开机进系统。这时候我也什么也不运行放着。这回又差不多一个钟才掉,反正出问题就好办。拆开C壳,拆了电池。然后打开鑫智造找到华硕相近型号的图纸和原机点图。在主板上找到关键PM_SUSB#  和ALL_SYSTEM_PWRGD信号用示波器焊上线挂着开机丢在那里等它掉电。 也是等了大半个钟才掉电。但是发现是PM_SUSB#先掉。好吧!然后我又对了其他几个电压都是SUSB#先掉,然后我直接和RSMRST#对比才发现问题,
竟然是RSMRST#先掉,看了一下EC信号,那接下来只能是EC_RST#有问题引起的了,看图你就懂了。

果然如我所料,还真的是EC的复位掉电引起的。
接下的事就是分析是那个信号引起,对着图和点位上对比。点图上的信号和这个参考图差不多,通过断开法,很快找到是GPU_THERM#拉低复位引起的掉电。

  当我把GPU_THERM#断开之后掉电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重新开机进系统,我再去追GPU_THERM#信号找到Q7603,测2脚是有2.9V。这个时候正常是不会掉电的。我顺便测量了一遍显卡的全部供电都正常。我以为就这样故障就解决了。我用鲁大师跑了一下分。结果发现测到显卡的时候竟然连3D视频都没有开出来。
分数根本不可能这么低。想到这里就先用我自己的硬盘装个系统看一下,结果我装个WIN10上去,全部驱动都能装好。马上装鲁大师去测显卡,结果只要当一跑分马上蓝屏,重启进系统一样正常。只要不跑分机器都不会蓝屏重启。我怀疑是不是虚焊。我就把独显焊了一遍,后面装上去直接不认独显了。这回我连测都没有测就直接订芯片了。
显卡到了,马上装上去。开机试一样不认独显。这回我知道显卡肯定是被我误杀了。没有办法,只能认真去测了。不测不知道一测发现显卡主供电没有,显存供电有,3.3V没有。我就追这个3.3V
查到这个管控制极没有电压,正常要有12V。接着查,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根源
就是图中这个6脚的小复合管坏了引起的。开机测量2脚已经有电压拉低5 6脚了,但是3脚电压一样只有0.37V左右。更换了,全部故障解决。
进系统顺便跑了一下分,已恢复很正常。
  本次维修还算顺利,如果当时回焊后开机不认独显,我只要再测量一遍独显的供电我就不会误杀它了。如果你们看了,觉得有用就给我加个分吧,花了大半天才把这贴给写完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!

 会员357603300鑫豆2025-7-10 14:58
 会员588934300鑫豆2025-5-19 17:40
 会员198542300鑫豆2024-8-10 14:58
 会员435073300鑫豆2024-6-12 00:11
 会员1033405300鑫豆2024-5-21 09:00

网友:
回头总结,其实原来的掉电问题其实也是因为这个 6脚的复合管Q7703不良引起的。因为GPU_THERM#信号的上拉3.3V就是靠Q7703来打开的。所以Q7703不良就会引起3.3V电压输出就不稳定。

网友:
这示波器用的6啊

网友:
有时看似很棘手的问题多观察主板,多测量信号还是很有用的。

网友A:
这水平  我是望尘莫及啊        这种故障    真的在我手上只能换主板了     有示波器    积灰了

网友:
这个牛掰  已加分

网友B:
这种掉电的怎么判断以哪个信号做触发源呢

网友:
很好的帖子,有图有解说

网友:
哇,看得我好佩服啊

网友:
有图纸真好,我有个惠普不显,反复重启的不知道如何下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水平  我是望尘莫及啊        这种故障    真的在我手上只能换主板了     有示波器    积灰了

有好的工具一定要学会用,维修无非就是多花点时间学习知识配合先进工具的合理运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掉电的怎么判断以哪个信号做触发源呢

在排除了软件情况下,那硬件掉电无非就是供电,PG信号,复位信号,温控信号能引起。熟懂时序了,你就知道怎么下手了

网友:
这水平  我y也是望尘莫及啊

网友:
技术6啊  已加分

网友:
大师傅就是不一样 ,修的很到位

网友C:
那么多的检测点怎么能同时抓到的

网友D:
有合适的维修工具很重要,但最重要的还是:知道如何灵活使用这些工具并方向明确地下手维修。

网友:
实话说最怕修这种能亮不稳定掉电的机子! 楼主技术666!!

网友:
最喜欢看这种示波器的帖子

网友:
望尘莫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么多的检测点怎么能同时抓到的

用4宗通道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合适的维修工具很重要,但最重要的还是:知道如何灵活使用这些工具并方向明确地下手维修。

这个就要认真去学习了,没有谁一开始就是高手的

网友:
求示波器型号

网友:
厉害,这是狠人,信号级大师

支持 反对

网友E:
开关机时序信号之间本来就有先后顺序,这样判断可以吗?

网友F:
这个你参考的是哪个图纸 这机器你报多少钱

网友:
这帖子看得我是激情澎湃!楼主这技术真是没得说,思路清晰,下手干净利落!这2毛钱太值了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这个你参考的是哪个图纸 这机器你报多少钱

ASUS X550MD   机器报价不高红黑黑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开关机时序信号之间本来就有先后顺序,这样判断可以吗?

用倒时序的方法

网友H:
这技术只能膜拜了,示波器现在基本上都是看有没有跑马,其他都不会用,单次触发根本就不会用

网友I:
这种问题本来就不好查 。能够修好。估计楼主也花了不少时间吧

网友J:
引用 网友F:
这个你参考的是哪个图纸 这机器你报多少钱

收换显卡的价格应该差不多了

网友K:
大师,我的Dell m6600半小时准时掉电,给点提示,该修哪里,官网.exe刷BIOS无果,拆了BIOS芯片和EC芯片编程器刷BIOS无果,目前无解,无示波器.....

网友:
扎实的技术,加上日积月累的经验,再加上耐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收换显卡的价格应该差不多了

牛哦 敢想敢干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ASUS X550MD   机器报价不高红黑黑

牛哦 敢想敢干

网友L:
华硕的竟然能找到图纸也是不容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华硕的竟然能找到图纸也是不容易了

论坛鑫智造里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种问题本来就不好查 。能够修好。估计楼主也花了不少时间吧

时间确实要花好几天,因为这机器掉电说不准,掉得快也要半个小时以上。慢的话一个多小时也不奇怪

网友M:
为啥不无私奉献呢?

网友:
怎么会误杀呢。

网友:
n7002双mos管引起得,楼主厉害

网友G:
引用 网友K:
大师,我的Dell m6600半小时准时掉电,给点提示,该修哪里,官网.exe刷BIOS无果,拆了BIOS芯片和EC芯片编程 ...

    像你这个每次都那么准时掉电的,如果你已经排除BIOS问题,那接下来你得换个硬盘重装系统,然后换用鲁大师压力测试,排除温度过高。还有我发现有些机一直在放电影是不会掉电的,反而无操作放着就会掉电。还有掉电之后马上开机能不能上电。反正你得用不一样的方法去测试和总结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技术只能膜拜了,示波器现在基本上都是看有没有跑马,其他都不会用,单次触发根本就不会用

示波器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用,只是估计你很少花时间去学习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为啥不无私奉献呢?

不明白这位兄弟说的意思,你是指这个机器的图纸和点图吗,如果是那我也没有办法,图纸和点图都是通过鑫智造打开的

网友N:
楼主很用心,也写得很详细,谢谢分享。疑惑:不认独显和原来的故障有联系吗?原来是不定时掉电,不认独显以后你直接查的管是“开机测量2脚已经有电压拉低5 6脚了,但是3脚电压一样只有0.37V左右”。这好像是一直持续这样,是因为加焊以后故障变成持续而不再是不定时出现了吗?”

网友:
    最不喜欢的就是修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楼主很用心,也写得很详细,谢谢分享。疑惑:不认独显和原来的故障有联系吗?原来是不定时掉电,不认独显以 ...

是的,因为显卡温控保护脚的上位电阻是由这个复合管控制打开12V来打开3.3V来供电的。如果3.3V不稳定就造成上拉电压不正常。不认独显首先开启的也是3.3V,开启3.3V然后再会开启显卡主电压

网友:
最怕修这种能亮不稳定掉电的机子

网友:
这水平  我是望尘莫及啊

网友:
楼主大神的波是不是1054z  感觉很熟悉

网友:
谢谢分享  以贡献 0.5

网友:
精华精华,技术高超收藏额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    像你这个每次都那么准时掉电的,如果你已经排除BIOS问题,那接下来你得换个硬盘重装系统,然后换用鲁大师压力测试,排除温度过高。还有我发现有些机一直在放电影是不会掉电的,反而无操作放着就会掉电。还有掉电之后马上开机能不能上电。反正你得用不一样的方法去测试和总结

很准时,30分钟,不管闲置还是使用,放BIOS设置页面不动也30分钟掉电,活久见了

网友:
还有付费看呀。我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很准时,30分钟,不管闲置还是使用,放BIOS设置页面不动也30分钟掉电,活久见了

很准时的,你把供电和PG和复位,温控就些都排除了,基本上就锁定在BIOS和南桥身上了

网友:
大师傅就是不一样看得我好佩服啊

网友:
感谢分享,学习了,感谢分享,学习了,感谢分享,学习了,

网友:
真是活到老学到老,论坛还是有很多大神的 学习了

网友:
这示波器用的 真好

网友:
很想学习到示波器的运用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好

网友:
学完习没舍得买

网友O:
这样的问题确实难修,修了还要测试,不行还得修

网友:
牛逼的大佬,示波器玩的真6

网友:
你这个技术很好,对信号很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这样的问题确实难修,修了还要测试,不行还得修

是的,花时间很多,有时候投资了成本和时间,最后可能落个退机都有

网友:
真是高手,示波器用的炉火纯青。维修思路也很清晰。

网友:
望尘莫及啊        这种故障

网友:
示波器我也有,那玩意在我这就像个摆设

网友:
谢谢 楼主分享  以贡献0.5

网友:
太佩服了,冰冻三尺非一  日之寒啊,唉.....哪辈子能赶上啊.

网友:
看到示波器的贴子我就想起我吃灰的示波器。

网友:
Q7703不良就会引起3.3V电压输出就不稳定

网友:
维修无非就是多花点时间学习知识配合先进工具的合理运用

网友:
这种信号故障最难判断,全拼经验!有好的工具也得找半天,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很好  测也比较方便

网友:
师傅就是不一样 ,修的很到位

网友:
看看我吃灰的示波器,唉

网友:
不稳定的最难修,楼主技术过硬.....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万分感谢。

网友:
LZ真细心,,

网友:
分析的很好学习了

网友:
分析的很详细

网友(2021-06-19):
LZ技术不错  学习一下

网友P:
半小时掉一次,真难搞,时间太长,修得累,楼主大神牛B,如果是触发掉电还可以搞搞,只收了个红黑黑呀,唉。。不想说了。

网友:
这种毛病也是最费时间精力的

网友(2021-08-22):
技术真厉害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半小时掉一次,真难搞,时间太长,修得累,楼主大神牛B,如果是触发掉电还可以搞搞,只收了个红黑黑呀,唉。。不想说了。

大神这已经是炫技,不为赚钱

网友:
asus神机  学习一下经验

网友(2021-10-11):
知识经验 日积月垒

网友:
这个牛逼,到了一定的境界了

网友:
这波分析蛮NIU的 眼力劲也很重要

网友:
这案例看得太值了,超棒。非常感谢楼主的辛勤付出

网友(2021-11-22):
同样问题 我的是台式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水平  我是望尘莫及啊        这种故障    真的在我手上只能换主板了     有示波器    积灰了

这个马屁拍的,太明显了

网友:
0.5拿精华不贵。感谢

网友:
有BIOS吗?方便提供个吗

网友:
修得水平高,写得也详细,确实非一日之功。

网友:
这示波器用的很厉害了

网友:
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吧

网友(2024-05-17):
谢谢你 看了你的帖子我修好了555ld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,示波器玩的太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