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3-3579 不充电!!

楼主(2021-03-25):
DELL G3-3579 不充电!!按照充电芯片型号刷了BIOS还是不充电!IC也换了  一直显示0%

网友:
PS_ID  ACIN这些看了吗  充电芯片工作正常?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了一台,电池放电管坏了,你量下看看电池接口那里电压是多少,我的是19v,我的是客户进水烧的。

网友:
我修过两台不进电的,一台刷BIOS好的,一台换的充电芯片。你的可能已经修好了,只是电池亏电严重无法激活

网友:
进CMOS里看适配器功率识别到了没有

网友:
现在手里也有一个

网友:
电池亏空了吧  先进bios看看电源识别什么的正常不   然后放着充一晚上试试   不行换电池

网友A:
该不会是充电器吧   中间有根针,没有这根针  就不会充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该不会是充电器吧   中间有根针,没有这根针  就不会充电的

会提示报错的

网友:
建议先换个电池试一下 有可能是电池坏了。

网友:
首先得识别适配器。

网友(2021-06-09):
充电问题不好修,DELL的机器要能识别充电器且达到功率才会充电,还有查下保护隔离,保护隔离管直接导通也会不充电。

网友(2022-02-08):
关于LA-F611P Dell G3 3579通病总结篇-迅维网-维修论坛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66650-6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