鸿合OPS HO-340A BIOS

楼主(2021-03-25):
3V短路,南桥坏,BIOS备份,应该是好的,

鸿合OPS HO-340A-3.25-鄄城世纪.BIN

网友:
这个很少的

网友:
修好了没?

网友A(2021-09-28):
我这有个这机器不知道什么情况 开机不显示 各种电压都正常 怀疑bios 或者CPU

网友:
不知道是否是好的 不亮的机器刷上还是不亮 所以无法判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有个这机器不知道什么情况 开机不显示 各种电压都正常 怀疑bios 或者CPU

需要bios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