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TX970金手指断裂

楼主(2021-03-25):
有大佬知道华硕GTX970的金手指断了应该怎么补线吗?有知道的可以联系我QQ1055227237 有偿 。

网友A:
金手指上有几个都沾上锡了,,容易接触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金手指上有几个都沾上锡了,,容易接触不良

接触不良都是小事,我想的是先把线飞好

网友B:
找点内存条的金手指,用502粘住,再用绿油涂抹紫外线照下,轻轻刮出使用部分,再飞线就行了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找点内存条的金手指,用502粘住,再用绿油涂抹紫外线照下,轻轻刮出使用部分,再飞线就行了啊

不是这个问题,现在是不知道往哪里飞,12V和3.3V都飞好了,但是复位不是到飞哪里了

网友:
轻轻刮出使用部分,再飞线就行了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是这个问题,现在是不知道往哪里飞,12V和3.3V都飞好了,但是复位不是到飞哪里了

970有点位图的,按核心方向跟引脚飞。看准PCB打孔位置就可以了

网友:
淘个好板子把核心移植过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970有点位图的,按核心方向跟引脚飞。看准PCB打孔位置就可以了

找到了点位图,就是复位发现没有

网友:
你这个板层没问题飞线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也能修?

网友:
这个C829可以不要吗?打磨的时候已经把这里打磨掉了

网友E:
滤波电容去掉问题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滤波电容去掉问题不大

感谢,卡已经被报废处理了,核心显存拆下来准备搬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