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T410先待机维修

楼主(2021-03-25):
维修过程:
一、用万用表测,没有3M、5M待机电压,主供电对地阻值、电压值正常,大电感无明显短路 ;
二、没有3M、5M待机电压,对地阻值只有30多,不正常,测量3M、5M电感后端的波形为

像这种情况,有两个可能,一是后继有短路,另外一个是滤波电容不正常。是3V先掉,那就先换这个电容吧,换了也还是不行。
二、量USB接口供电时,发现一个控制芯片短路了,换了芯片后,接口供电不短了,但3 5V电感还是短。
三、没办法了那就“烧鸡法”伺候,原来是网卡芯片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