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YOGA3 PRO 1370主板CPU供电

楼主(2021-03-25):
最近手上有台YOGA3 PRO 1370 板号是 A321开机一会儿就会死机,偶尔还开不起来,BIOS也已经刷了坛子上的公版bios
故障依旧,后来测试到CPU电压的时候,发现有1.6-1.7V,也不知道是 不是正常的,
按理说这种移动版的CPU都是超低电压版本的,但是为什么会这么高呢?

网友:
CPU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英特尔酷睿M5Y71的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这机器了          和你的现象有点不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这机器了          和你的现象有点不一样

你的是什么故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是什么故障?

我这个现在只要CPU有点负载就直接司机,估计是没救了,只能等主板了

网友:
系统升级bios试下呢

网友C:
这种m  系列  死机  都是cpu .坏  换cpu  吧

网友:
升级了也没用,应该是CPU挂了,现在订了新主板
而这个供电1.7V居然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m  系列  死机  都是cpu .坏  换cpu  吧

老哥稳啊,事实就是CPU挂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,新人受用不尽

网友D:
电压应该是正常bu的哦,先看看vid撒,组合正常不撒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压应该是正常bu的哦,先看看vid撒,组合正常不撒

现在不纠结这些了,换了块好的主板,电压也是1.6-1.7V,            CPU-Z里面又显示的是0.6-1V      估计这个现象只有移动版CPU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