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YOGA 910不开机小修

楼主(2021-03-25):
型号:YOGA 910-13KB  版号:NM-A901  【做个维修记录】 说电池能开机【电池没电了】 适配器不开机, 接可调电源电流0.004按开关没反应。拆出主板没进水, 直接测小板接口节点5V没升压,

看下CC波形已经跟适配器通讯了,

打开鑫智造 测了PQ11 PQ10已经导通,芯片是9237听说这芯片爱坏,17脚DCIN刚戳上电流跑上去了,过一会又掉没了,再测这供电脚电压就剩3.5V了, 相连得0欧电阻阻值没啥问题,PD5 也就是图纸中PD52那边5V 这边3.5V把这两个二极管PD5 PD8一起换了,开机正常装起来没多久又不开机了,再拆出来发现排线那5V跳来跳去的,去手按下电流上去了,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只能用胶带粘平了,不粘的话大电池压上去又接触不好了。 这俩管不知道算不算通病YOUGA就修了这一台。

网友A:
啥意思?是绝缘不好了 ?漏电了 ?不是pd5根PD8的问题?最后一块胶带搞定了  ???

网友:
不是pd5根PD8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啥意思?是绝缘不好了 ?漏电了 ?不是pd5根PD8的问题?最后一块胶带搞定了  ???

我表达不好,PD5是坏的 PD8是好的以防万一顺带换的,排线长了点接触不好

网友:
所以最后是排线接触不好导致ADIN不稳定输出,pu4不正常工作

网友(2021-10-14):
还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感谢分享,下次遇到好试试。

网友(2022-04-13):
此机这个排线接口确实容易引起不开机,我遇到一台不开机不升压或升压后开机不久死机花屏,就是这个接口问题,大家要注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