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XPS P54G不开机

楼主(2021-03-25):
现有一台  DELL XPS P54G不开机,开始按开机后CPU发热风扇不转过一会闪灯  黄灯7次白灯2次有时按压屏线位置又可开机可进BIOS,但是可正常开机的极少机会,都是开机后几秒就闪灯清理洗板后现有又闪3黄2白,压板又显了2次,现在是开机后灯灭一下又重开后闪灯,没有维修头绪了,麻烦大师们指导一下,

网友A:
dell 的机器第一时间 先刷个BIOS、 你再外接一下试试!如果亮、那就查屏线接口、如果不亮那就排除了屏线接口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ell 的机器第一时间 先刷个BIOS、 你再外接一下试试!如果亮、那就查屏线接口、如果不亮那就排除了屏线接 ...

好,试试,之前已刷BIOS

网友B:
今天去除所有连接,后,开机后约要一分钟才有显示,就是开机慢,查各电压点有显示和没显示电 压值没变化
另一点是接M2硬盘主控烫手,但可识别,供电电压是3.3V,没偏高.按理电子盘温度不应这么高吧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今天去除所有连接,后,开机后约要一分钟才有显示,就是开机慢,查各电压点有显示和没显示电 压值没变化
另一点是接M2硬盘主控烫手,但可识别,供电电压是3.3V,没偏高.按理电子盘温度不应这么高吧.

你这个亮机慢和BIOS有关,主控发烫你指的是什么芯片?待机芯片。充电芯片?

网友:
先软,后硬,最后示波器看看BIOS cs脚开机变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亮机慢和BIOS有关,主控发烫你指的是什么芯片?待机芯片。充电芯片?

你好,是的SSD电子硬盘主控发烫

网友D:
你修好了吗? 我的情况是4琥珀色和1白色,不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你修好了吗? 我的情况是4琥珀色和1白色,不亮

搞好了,上家下来的东西就是烦,刷BIOS 拆屏,换电池温控电阻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搞好了,上家下来的东西就是烦,刷BIOS 拆屏,换电池温控电阻....

你先刷BIOS

网友(点评):
我做到了您想告诉我有关更换电池温度控制电阻的详细信息吗?

网友:
没什技术含量,是BIOS电池上家没装,温控电阻是靠出风口那里热管下面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