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Y7000 板号NM-B701不上电,5A大电流

楼主(2021-03-25):
上可调电源,5A大电流,肯定是大短啊,于是去测公共点,果然没有电压,保护了,一路一路断开节点,终于找到短路部位,原来是VCCCPUCORE那一路短路,经过仔细检查,发现PC3094对地短了,代换一个上去,故障排除,维修到此结束,不懂是不是通病,第一次发帖,各位大佬勿喷,都不会上传图片

网友:
呵呵 你这也算是 简单明了! 点击附件即可上传图片、bios、等!!!

网友:
直接就能摸出来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没有用嘴唇去感觉啊

网友(2021-04-26):
楼主 烧鸡大法可快速解决烦恼 不用断节点

网友:
大短最好修了。。

网友:
加分了,大短最喜欢的,没有之一。

网友:
对于维修来说这个是送钱的

网友:
送钱机器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电流的好查,只要不要烧焦板层

网友:
19V电容短路好多能看到的,裂开了

网友:
大短只要不烧供电管一般都是捡钱的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