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淘宝上买的硬盘。 装上后能开机进入系统。 不能加win系统。 抹掉恢复不行

楼主(2021-03-26):
装上去那会按开机键。 可以正常进入苹果系统(卖家预装了苹果系统) 我需要加个win系统。 用苹果自带的装win系统。 win8和win10 ,纯净的镜像iso(官网下的)。 显示不能分区。 然后进入cmd+r 进入恢复模式,当时还没发现点硬盘总称那个不能抹掉,我只注意分区下面唯一的盘符正常抹掉了。 然后在线下载安装,就提示: 没有符合安装资格的软件包 10.11。 试了很多遍都不行。  可以正常下载安装包,但是安装过程就弹出不能安装。   多点了几次才发现,点apple ssd sm012这个,点抹掉是抹不掉的,会提示:抹掉进程失败。    点下面那个dos fat那个分区盘是可以抹成日志式或者fat。 但是apple ssd 是什么都提示抹掉失败。  单独安装windows也不行。  这个什么问题? 卖家说硬盘没有问题。  我刚装上硬盘开机也看了一会卖家预装的视频和歌曲。正常的。 现在苹果系统也没有也装不了。 windows系统也装不了

网友A:
苹果系统还是有点麻烦的,win10比mac后初的系统装会出错,装看点系统要改时间,装win7要下老bootcap

网友:
这种情况也只能退货了。

网友A:
要装新mac系统先用原来的硬盘升级到10.13后在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装新mac系统先用原来的硬盘升级到10.13后在装

新买的硬盘已经预装了10.13的系统了。 不能加windows系统。   抹掉整个硬盘是失败的,抹掉硬盘下唯一个区是成功的。  我原来的硬盘好像是10.11的然后双系统。 这跟我原来的硬盘有联系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苹果系统还是有点麻烦的,win10比mac后初的系统装会出错,装看点系统要改时间,装win7要下老bootcap

我自己原来的硬盘装win8 win10双系统都可以的。 这个新买的硬盘加不了win系统。 抹掉整个硬盘也出错,抹掉硬盘下的分区是可以的。  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,可以抹掉整个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自己原来的硬盘装win8 win10双系统都可以的。 这个新买的硬盘加不了win系统。 抹掉整个硬盘也出错,抹 ...

会不会是硬盘上锁了哟

网友C:
我的建议是用u盘启动进行分区测试,如果还是不行动话,那就是硬盘有问题,如果可以的话,那你就继续装系统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的建议是用u盘启动进行分区测试,如果还是不行动话,那就是硬盘有问题,如果可以的话,那你就继续装系统。

没有苹果系统的电脑了,就这台。  可以用windows系统弄个启动恢复u盘吗? 平常都用cmd+r

网友:
自己的电脑,没有bios锁。 硬盘锁如何查看?

网友:
硬盘年份不一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苹果系统的电脑了,就这台。  可以用windows系统弄个启动恢复u盘吗? 平常都用cmd+r

普通的pe盘就可以启动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有苹果系统的电脑了,就这台。  可以用windows系统弄个启动恢复u盘吗? 平常都用cmd+r

正常的做系统的u盘就可以启动了,比如老毛桃,深度,大白菜那些都可以的,不一定要苹果的系统的

网友D:
还不如用的转接卡然后装普通的NVME固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常的做系统的u盘就可以启动了,比如老毛桃,深度,大白菜那些都可以的,不一定要苹果的系统的

好的.. 谢谢  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不如用的转接卡然后装普通的NVME固态

我看过价格也不便宜.. 这个买了180rmb

网友:
做了一个mac系统的u盘.. 已经解决... 要改时间的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