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毫无规律的自动重启应该什么思路下手?

楼主(2021-03-26):
客户说主板换过新的。
我用万用表测量客户家的插排零地有80v,感觉是客户家电路的问题,找到一个零地0v 零火220的墙插 连接主机客户说好了一天又不行了。
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快速检测出问题的。
现在感觉只能换个电源试试了,主要没规律。换个电源可能一天两天也不重启,查不出原因。

网友A:
以前我姑家的电脑就这样,就是她家的线路断了还是怎么的,反正就是他的线路的问题,她后来找了电工找出来问题处理就好了.

网友:
让客户买个稳压器吧!

网友B:
把客户主机带你家试下不就排除供电了哈,如果在你家一样,再换主机电源排除电源供电不足或不稳,换硅脂CPU散热风扇排除CPU散热及底座不牢问题,重刷BIOS排除BIOS问题,基本就这几个导致的哈!内存频率不一致较少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把客户主机带你家试下不就排除供电了哈,如果在你家一样,再换主机电源排除电源供电不足或不稳,换硅脂CPU散热风扇排除CPU散热及底座不牢问题,重刷BIOS排除BIOS问题,基本就这几个导致的哈!内存频率不一致较少的。

好的
我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以前我姑家的电脑就这样,就是她家的线路断了还是怎么的,反正就是他的线路的问题,她后来找了电工找出来问题处理就好了.

我说是他电路问题  因为我修过两个笔记本都是同样情况地线漏电。 修好电路就没问题了。客户一直没找物业修电路。还觉得是机器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说是他电路问题  因为我修过两个笔记本都是同样情况地线漏电。 修好电路就没问题了。客户一直没找物业 ...

他的是家里面的电路出问题,电表外的线路是好的.让他找电工查线路才行.他的是地线漏电了,得找电工用摇表测试

网友D:
如果地线漏电,会影响电脑运行,可以将用户插座地线去掉试试看看电脑是否运行正常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的
我试试

将插座地线去掉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地线漏电,会影响电脑运行,可以将用户插座地线去掉试试看看电脑是否运行正常?

跟客户沟通了,客户先找电工处理漏电,然后再去给他修电脑。做上门维修太麻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