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Thinkpad X230主板不上电,VCC3M、VCC5M正常但不出MPRG信号

楼主(2021-03-26):
X230主板没有装bios电池,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插电时自动上电、然后自动断电并自动重启一次的。现在这块X230主板在插电时电流到0.01A就掉电为0,检查VCC3M、VCC5M都是瞬间有电压3.35V、5.16V然后掉电到0。
拆掉下图的电阻R1528后,插电时电流稳定在0.01A,VCC3M、VCC5M分别保持在3.35V、5.16V,但电流不再增大。

此时测量TB芯片105脚MPWRG_R电压为0.35V、异常,电阻R1528另一侧的MPWRG电压3.3V正常,测量倍压二极管后的升压电压VDD15正常、25V电压正常。

将TB芯片拆换到另一片X230正常主板上,发现工作正常,继续使用X230正常主板上取下的好的TB芯片,这片问题主板没有任何的变化。
困惑的是:
1、为什么VCC3M、VCC5M正常情况下,TB芯片105脚不出MPWRG_R信号?
2、拆掉电阻R1528后,为什么插电时不自动上电?

X230 11232-1_final_r4.pdf

X230待机电路在第71页

网友:
电阻R1528装上  公共点是一直有的吧还是出来一下就掉?
VCC3M、VCC5M正常情况下,TB芯片105脚MPWRG_R开漏输出由外部上拉,断开电阻就没电压上拉了

网友:
R415没腐蚀吧

网友:
搞错 不是R415

网友:
10欧的电阻   没坏呀

网友:
补充:
1、正常的那块X230主板,拆掉了电阻R1528后,TB芯片105脚也是输出低电平,且不能继续上电,电流维持在0.01A不变;
2、故障的这块X230主板,恢复电阻R1528后,上电瞬间电流掉到0,测量TB芯片附近的VINT20电压正常为20V。

网友A:
经过仔细查看图纸后得出如下结论,R1528电阻控制着桥的RSMRST#和DPWROK,这两个信号代表着桥待机供电正常,桥得到该信号后,桥自动触发后,因后面有短路或者其他故障,导致待机芯片检测到电流过大,导致保护,关掉了3v和5v的供电。有示波器则可以跟着slp_s4,slp_s3,查一下哪些开启产生了大电流,导致待机进入保护状态,也可能是3vs,5vs。

如果你断开了R1528,则桥没有触发,所以3v,5v,没有后续的过电流,就保持住3v,5v,没有进入保护。
这是我所能想到的,对不对也不知道,希望能抛砖引玉!

网友(2021-05-14):
引用 网友A:
经过仔细查看图纸后得出如下结论,R1528电阻控制着桥的RSMRST#和DPWROK,这两个信号代表着桥待机供电正常, ...

这块X230主板修好了,没有涉及到大芯片。细节另外详细描述。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78253-1-1.html

网友:
ibm就喜欢坏小的

网友(2021-07-28):
利害了,我的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