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机子 bios更改后无法保持,求助中

楼主(2021-03-26):
机型  tpn-q173   按道理到了这里只要 输入 数字+ enter  就可以保存了,,,但是还 这个时候输不上数字 就奇怪了,,,好像死机了横标不会闪,,但是又不是  按下 esc  键 又可以跳过去。。其他键没有任何反应。。。键盘是好的

网友A:
直接输就行,你输了哪个数字上面不会显示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输就行,你输了哪个数字上面不会显示的

0--9 数字都试过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0--9 数字都试过了

6997然后回车就行了,你按其他建干啥,设置好跳出这个界面之后,只按上面的数字然后回车,多按任何一个建都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0--9 数字都试过了

还是说按完没反应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6997然后回车就行了,你按其他建干啥,设置好跳出这个界面之后,只按上面的数字然后回车,多按任何一个建 ...

是啊,,直接按6997 无法输入

网友:
6997然后回车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0--9 数字都试过了

外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,直接按6997 无法输入

你按完之后电脑应该会重启,之后就可以了啊。按的时候是不会显示的。

网友:
谢谢学到了 学习一波

网友:
盲输6997然后回车。

网友:
6997不会显示的,你直接输入加回车

网友:
编码输入就可以了

网友:
按完不一定显示按了的数字的,直接按完,回车就可以了

网友:
惠普的这个按了数字并不会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,不是按不了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下

网友:
输入6997回车键即可

网友:
这个输入数字是不会显示的 。输入就OK 了撒 。

网友:
感谢回答问题的大佬们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