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戴尔PP11S 内屏不亮

楼主(2021-03-26):
一台戴尔pp11s 内屏开机不亮,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,也能进入系统,测量屏线插座 10角电压 19.5V,15角 电压0V, 17角电压3.3V,强制将Q15导通后屏有背光,但是没有图像,维修进入困境,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这么老的本了  不修显卡试一下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么老的本了  不修显卡试一下?

本本是老了,主人让修好了,说也是一种情怀,毕竟当时花了上万元买的,那时候的钱老值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本本是老了,主人让修好了,说也是一种情怀,毕竟当时花了上万元买的,那时候的钱老值钱了

你就不怕修坏人家让你赔1W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