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 3579 多故障

楼主(2021-03-26):
此机器来的时候短路。经测试发现pcb03短路。这个电容

去掉这个电容后不短路了。但是上电风扇狂转5秒左右掉电,屏幕也不亮
刷过n个bios无效。测试发现无cpu供电
cpu供电芯片ncp81215

供电有的,其它看不懂。难道我摘掉的那个电容必须装上吗?但是这个电容没有一样型号的。料板找不到22U_0805_25V6M

PS:机器好了。好的莫名其妙。我什么都没动。就放了一晚上。上午还不行。下午突然好了

网友:
这个是公共点电容吧 跟这个无关的  现在开机电流多少(裸板,不接风扇)?

网友A:
上电风扇狂转5秒左右掉电,多等一会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电风扇狂转5秒左右掉电,多等一会看看

我也碰到过,多等一下也许会出来,dell就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电风扇狂转5秒左右掉电,多等一会看看

没用。等十多分钟都不会自动启动。他掉电后就没反应了。刷过bios。也没用

网友:
这是公共电电容吧,它短路了,你还要取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,看看隔离管有没有击穿。

网友B:
用电池 或者原装适配器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电池 或者原装适配器就好了。

试过了。不行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差不多的,5V短路修好后不出CPU供电,BIOS干5.6个了,时序查了,BIOS波也打了,就差CPU供电了,百思不得其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