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明基]
明基GW2760S 搬芯片翻车维修

楼主(2021-03-26):
接到一台明基显示器,型号GW276S .通电三无,检查屏外观无破损。于是快速拆开后盖,拿出电源板。如图
因为承诺客户第二天修好,送去。于是准备搬板维修,下图是显示器已经拆了电源芯片的图片
这两个芯片好像都是ld7750,反正LD 系列很多这种芯片。主要区别就是第一脚,一个CT,一个RT 都是频率设定。仔细检查高压这边的元件,除了能直接看出来的(芯片,限流反馈电阻,驱动电阻),还有限流电流烧了,场管烧了,还有一个小电容。尖峰吸收没问题。显示器的这种主板,千万不要用风枪去吹。直接用两把铬铁(我一把936A ,一把3300A ,936 A主要用来补线和焊小芯片,最近准备入手2000A),直接堆锡。为什么要两把,因为显示器PWM 芯片下面都有胶,硬的很。温度太高,板子会鼓包,太低,因为胶的原因,一把铬铁,反正觉得很难取,除非提前把芯片底下的胶取了。下面把一把铬铁取下来,鼓包的主板,发个图片,为这个电源板没有打算要了的,所以直接一把铬铁,两边堆锡,然后就鼓起来了。

一共搬了芯片,限流电阻,场管。限流电阻,驱动电阻,电容。确认没短路,然后上电,5V 出来。另一组供电也出来了。但我还是量了一下芯片供电电压(不是软启动),芯片电压,11 到13 不断的跑,我也知道不正常。还是想着接上负载试下。一通电。砰一声,芯片,场管,限流电阻,驱动电阻,全部烧掉了。唉,就这一个芯片,烧了,还搞个毛,和客户解释一下。客户还蛮好沟通的。于是网上订了一个电源板,本来电源板,网上挂的图片,和我图片长的是差不多的,但我收到的就是不一样。如图
于是一怒,就不管成本了,这两个板子,退一下,邮费亏了20 元。唉,没办法和别人交代了,于是把自己用的24 寸 的显示器给客户用着。又下了一单。板子过了三天,到货了。检单检查一下。装机
然后用盖子盖一下,粘上胶带,不用盖子盖一下,把屏放到合适的位置,会导致胶粘了,位置不对,要么盖子不上,要么胶会脱,当然你想胶,也无所谓。个人强迫症。为什么下面会垫个被子,是以防万一把屏压坏,没有专业的桌子,就只能这样了。

下面说一下一些小细节,也可能是个人强近症的问题,可以不看啊,具体怎么检查,自己网上查资料吧。。
一、安规电容,如有问题,不要乱换。
二、热地与冷地之间有个电容的。这个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减少电磁辐射的,虽然电磁辐射无处不在,能少一点,就少一点吧。
三、场管那个散热片,装机后,一定要确认与冷地有一定的距离了。显示器厂家一般都有考虑的(就怕有些换过的,或者通用板),像我这个显示器散热的铝片和冷地有一定的距离,散热片位置的冷地,还贴有黑色的绝缘胶。

四,还有要检查地线。
下面把显示器的程序和芯片数据手册上传。芯片具体型号,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,大家一定要看具体型号,实际电路与芯片手册是有区别的。参考手册是5V 2A ,实际要大于这个功率,所以数据手册,只能供参考。

网友A:
其实这么老我一般都之间换板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这么老我一般都之间换板子了

我也是换板子,别人要的急,所以才维修。最后还是换了电源板。

网友:
这种显示器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板子,没有修的价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