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大帮看下位置是哪个,第一搞显卡.

楼主(2021-03-26):
(图片)

网友:
n卡的话是第三颗

网友:
核心标的G1就是N卡,A卡标的好像是U

网友:
呢这个不一定就是显存哦,注意观察下背面掉件

网友:
逆时针第三颗

网友:
33应该是没报错,主板问题,我上次就搞坏一张970,换个主板测试,主板虚报

网友:
33,显存应该没有问题。可以加大显存测试量,就可以通过了。我用好的650测试,默认也是不通过的。

网友A:
默认测试20M,检测量太少了,不准确

网友:
学习了哈 混点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默认测试20M,检测量太少了,不准确

回头试试,我第一次也是过的

网友:
软件可以分享一份吗?

网友:
gk107印字右上角显存是fb1

网友:
主要是看第一个报错,33这么低,这种报错没用

网友B:
你的命令是什么啊?我测mats命令不对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命令是什么啊?我测mats命令不对!!!

我的U盘自己检测,自带命令.

网友:
请问各位大神这芯片位置怎么看啊?

网友:
逆时针数,第三个

网友:
33没什么问题,我2坏好显卡1050TI也是报33都是好用的换了显存也是一样

网友:
不懂!懵逼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