迪兰炫酷R9 390显卡电源维修求助

楼主(2021-03-26):
一张390显卡,12v。 5v。0.95。 1.8v都有,就是核心,显存电压出不来,核心主控芯片是3567B,哪位大神指导一下维修思路,谢谢

网友:
电压不出  查

网友:
参照参照3567a的datasheet,引脚一样

网友:
更换ic3567b,显存电压出来了,核心电压还没有

网友:
这是个几付电压,没出来呢

网友:
换了供电ic没有

网友A:
或者用ic en脚强行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或者用ic en脚强行供电

换3567显存电压出了,核心电压能强出吗?

网友:
1.8V都出了,没有NVVDD就查芯片的供电、开启

网友B:
楼主有进展吗?碰到了类似问题。

网友:
核心供电那一排DRMOS 挨个拆 拆一个 通电一次看看出不出,最笨的方法来判断供电芯片是不是好的  ,直接拆核心 所有电压就自己出来了 哪个不出就是哪个供电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有进展吗?碰到了类似问题。

没修好呢,修好了互相沟通一下,谢谢

网友:
我的一张显卡核心显存供电也不出。12v5v1v3.3全有,背面有几个三极管被上家搞丢了不知道没有有关系。我给补上了也不行

网友:
看下有没有短路保护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,我这有张r9 nano,核心无电压,ir3564b。显存也有供电,现在情况和你一模一样

网友:
也想问问楼主修好了吗 一张390也有类似问题 现在也到处找图纸

网友(2021-04-25):
你圈的那是7v

网友:
继续换核心供电芯片!

网友(2021-06-04):
我也有这样故障的显卡!!

网友:
楼主运气爆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