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三脚管子是不是个头一样大就可以代换?

楼主(2021-03-26):
丝印看不清也不知道型号

网友:
不一定,个头一致,但电流及电压相差可能很大

网友:
同封装的元件种类多的是,双二极管,三极管,场管,稳压IC等等

网友A:
上楼正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楼正解

那这个丝印在哪里能查到

网友B:
这东西,不是看大小的,,是看参数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东西,不是看大小的,,是看参数的

丝印看不清楚怎么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丝印看不清楚怎么办

丝印看不清,就只能简单分析一下电路了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