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各位同行!关于显卡花屏,跑鲁大师卡死

楼主(2021-03-26):
请教下各位同行!关于显卡花屏,跑鲁大师卡死 ,

供电都是正常的,显存跑过程序,可以安装驱动的情况,BIOS刷过,开机不动,正常两三分钟白屏花屏,卡住

或者有些跑鲁大师跑一下花屏的,各位同行都是如何解决的,

加焊过,没掉件,是不是要去干核心了,

网友:
可以先加焊一下

网友:
加焊过了,没作用怀疑是显存BIOS不对

网友:
A卡  N卡很少遇到

网友:
测试显存,没问题重植核心!!!

网友A:
有白屏现象的 一般都是供电问题吧?
可以通过修改bios核心频率 电压 设定试试
不行再试试换掉那排电解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白屏现象的 一般都是供电问题吧?
可以通过修改bios核心频率 电压 设定试试
不行再试试换掉那排电解 ...

好的,多谢到时候试试

网友:
白屏黑屏问题严重:jingxia:

网友B:
我有一张HD7870也是这样,查不到什么问题,AMD的显卡都是些古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张HD7870也是这样,查不到什么问题,AMD的显卡都是些古怪问题

就是,最主要的是,显存没问题的情况也是这样,

网友:
显存问题,n卡的话联系扫100m的,a卡没别的好办法。干核心,

网友:
跑3D不正常,跟核心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