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大神帮我看看iphone11代码 什么问题

楼主(2021-03-26):
现在手机不充电。电池无数据。几分钟自动重启。拿给别人弄没贴好下层。基带没读出来。这些问题不大,就那自动重启充不进电是不是CPU挂了,不是总线漏电了。

网友:
收到这个主板。检测后怀疑是被别人不小心用X的电源线扣错了主板电到了。所以检测了cpu那边的输出阻值不正常。是不是没有得救。凉凉

网友A:
基带没有读出来... 这个是小事? 还是你事先把下层收好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带没有读出来... 这个是小事? 还是你事先把下层收好了?

下层原来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带没有读出来... 这个是小事? 还是你事先把下层收好了?

下层是没贴合好。原来下层没问题。修过没贴合好。

网友B:
重启记录是电池尾排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启记录是电池尾排的故障

换过很多都没用。被那些师傅弄得下层都读不出基带。前天我用一条原装的很久没重启。就是电池座那柉了,扣不紧电池座子。发到深圳曼哈数码那也说没得救

网友:
电池  尾插  听筒    最有可能  开机排线

我有遇到过

网友:
看门狗的话 还是优先看看外配吧

网友:
电池尾排那一块重点排查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小白,总线漏电,CPU挂了不充电?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开机排换一个,无线充电换一个

网友:
单上层会重启吗

网友:
开机排换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