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指点西数500G自动T选择DCM后报错文件打开失败怎么办

楼主(2021-03-26):
WD5000AAKX-003CA0 板号1640-003,选择家族后,

选择DCM1后报错,打开文件错误。该怎么办。下载了固件的,貌似选择家族那个界面是固定的,3.5 2.5文件删完了它还是要显示。可以手动选择自己下载的固件吗?怎么继续求大神指点。

网友:
可能硬盘有点问题,造成命令终止,重新按F3选择或重启后选择试下,这是做好的通刷固件和流程,所以一直会显示,你懂编程的话才能修改,不然用自己备份的固件放进去替换也不行,只会更坏。现在修盘浪费时间浪费电费不赚钱,只能玩玩了。

网友A:
就是业务的自己玩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业务的自己玩玩

手几里有两个盘业余的自己玩玩

网友:
学习了哈 混点分

网友:
板号1640-003

网友:
是的,但是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