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示波器怎么抓波形

楼主(2021-03-26):
请问各位师傅模拟示波器能抓波器形,能的话要怎么设置

网友:
模拟没有单次触发,要抓波形只能设置为自动,在没有下次波形时,会保持波形,有下次动作,波形就会变。

网友:
模拟的只能测量周期信号

网友:
按照2楼的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