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AD5 充电故障

楼主(2021-03-26):
今天客户送修IPAD 描述问题 电池充电 充不进去  重启关机,测量电池 电压正常 电池单独充电也正常 ,检查尾插5V 供电 也正常,
接着排查Q8104  发现损坏。直接扣掉 短接 问题修复

网友:
系统认到了吗

网友:
ipad5  一般充电问题 U2 和充电管 坏的不多 大部分是电源坏

网友:
高手头一次遇到这种坏的

网友:
这个要是把短接图发出来,就更加完美了啊

网友:
短接的哪里